不跑码--主板南桥发烫

楼主(2010-04-14):
手上有两块主板,都是南桥发烫不跑码,一块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不行了,
开机南桥发烫,是不是主板南桥坏了,会不会还有其他什么原因,有什么简单快捷方法测南桥好坏?
请大侠指教。。。

网友:
南桥短路判断方法

    1.打PCI A14的阻值,对地小于80欧为南桥坏。

  2.待机时,南桥烫手,为桥坏。(排除AGP供电管损坏。)

  3.南桥周围的滤波电容对地短路,为桥坏。

  4.USB中间两根数据线的对地阻值,正常为600左右,如对地为0,为桥坏。

  5.CMOS跳线中间脚对地短路。为桥坏。

  6.1117中间脚有3.3VSB。无电压,为桥坏。(排除集成网卡和I/O)

  7.1117中间脚对地短路,为桥坏。

网友:
南桥供电正常  拆掉网卡  还热  基本就是桥挂了

网友:
测南桥好坏要测很多的,很麻烦

网友:
开机南桥发烫有可能是南桥少一组供电,待机南桥发烫的话,你就要打一下PCI的AD阻值来判断一下是否南桥短路了

网友:
IO坏也会引起南桥发烫!

网友:
除了上面的检测还要测北桥的供电时不是短路。北桥供电短路也会引起南桥发烫

网友:
1楼的讲的基本上是最容易测的,也比较准确,我经常用第1,2,7个来确定
1117一般很难坏的,即使非常烫也不是它坏,那是3。3V输出有短路,而3。3V一般进南桥

网友:
通电不触发南桥烫..我一般直接扔了..触发后烫手..如果是AGP的主板.查AGP供电管.这是一个很经典的故障.

网友:
是不是触发后烫手  一般南桥基本没坏

网友:
正好手上有一块ep-8krai-a的主板也是出现主种情况!经测试全部正常,就是开机后发烫!但能正常使用!!“开机南桥发烫有可能是南桥少一组供电”请问耒阳精诚维修,一般会少哪组供电呢?

如果南桥虚焯的话也会产生发烫现象吗?

网友:
楼上的朋友都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
1.5V南北桥通讯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按照大林木大侠的方法,好想都正常,可就是不跑码,(cpu是好的)
刚才突然点亮了一下,然后有罢工了,我现在是丢也不是,不丢也不是,头疼,大侠没现在怎么弄?

网友:
现在没思路了,那位大侠能指点一下。小弟是菜鸟

网友:
有的时候你换个别的电源有可能就能工作了。换个试下。

网友:
南会不会桥边上的供电管  不稳定

网友:
桥边上的供电管有问题

网友:
南桥烫,少组供电会南桥烫,坏了也会烫,量一下AGP槽的核心供电,这组电没有的话,南桥会很烫的,一般都是管这个的MOS管坏。

网友:
有些主板的南桥开机发烫是正常的,温度 比其他 的 高一些,所以不要 认为有点 热就是 发烫,确定南桥短路是不准确的。
多种检测,最后 都 锁定在 南桥在考虑更换 南桥!

网友:
是不是南桥虚焊,能点亮一次就可以说明各个点基本能正常工作,开机压南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