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p5vd2-mchinafix主板不通电

楼主(2010-04-14):
ASUS-p5vd2-mchinafix主板不通电
        因为昨天白天打雷,现电脑主板不通电
             是什么坏了
            在线等待
                   急..........|

网友:
找一家专业的维修机构 送去  然后掏钱修好

网友:
你打开机箱看到下CPU风扇会转吗,如果会转下证明电脑是好的。
再用手摸下南桥会不会发烫,若会发烫则为南桥坏。

网友:
CPU风扇不转

网友:
接上24PIN 看看主板的指示灯亮不亮。  打雷一般会是网卡吧。。
LZ是那的啊  昨天打雷  我这昨天下了好大的雪。。

网友:
试一下是不是电源坏了

网友:
网卡的机率大点   打雷老打坏网卡

网友:
拿过来我给你修了

网友:
网卡容易打坏。。  不通电,看电源坏了没有,电源好的话,修主板开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强烈支持一下楼主,好建议!

网友:
打雷的话,你的主板轻则坏网卡了,严重点可能南桥也挂了

网友:
网卡。南桥和电源

网友:
楼主不像是会修电脑的,还是拿到维修的地方去吧。

网友:
如果是你维修员 就可以自己动手 如果不是 还是到专业点的地方去

网友:
最终此主板问题是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