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比较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0-04-14):
主板上的478针CPU座,下面是带针的,有可能虚焊吗?表面上看很好。

网友:
这种座子一般不会虚焊。

网友:
品牌主板一不会,杂牌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
有可能,用假负载测一下

网友:
精英的主板。P4VMM2带针的478座。直接跑D3。已经刷了BIOS。压南桥和北桥都不行。CPU测试点电压正常,复位正常,内存电压正常。

网友:
478的会虚焊的·

网友:
以前修过一块478的板。。就是座子问题··

网友:
我来回答楼主的问题·
类似这种透针的U 座
很少见到有虚焊的·
常见的座子的问题都是内部接触针扩孔·
这个时候有两种办法解决·
扩孔不严重时 可以用镊子自己小心的调整已下·
在就是直接换座了·

网友:
你这种应该很少会虚焊了,如果是BGA的那种座子的话机率就大点

网友:
这种cpu座主要是座内扩孔

网友:
针脚氧化或者座子里面氧化接触不良的 多,特别是使用环境恶劣的情况下,还有使用习惯,比如 好久不开机的。

网友:
见过775 BGA封装的虚焊!

网友:
你可以点下主板 用手压压处理器上的风扇 看看是不是就能点亮 如果动一动就能点亮 说明可能是虚焊或者里面针脚的位置接触不良 你也可以把处理器插在底座上 然后用手按住并活动几次固定处理器的拉杆 试试 我是新手 错了请大家给予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