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BN4-E SE主板复位灯常亮(急)老鸟进

楼主(2010-04-14):
上假负载测CPU电压,无时钟电压,PG电压为0.11V,复位电压0.11 总线电压分别有三个点为0V  0.1V   1.5V  核心电压1.91V  测复位开关有3.3V,南北桥是集成的AD线打阻值都正常,这块板该从哪里修起啊.

补充下,PCI查槽也没复位

网友:
南北桥集成的话,试压桥吧。

网友:
压桥试过了,还是一样复位常亮不跑马

网友:
首先这个主板叫K8N4-E SE
然后这样的主板一般的问题都是桥
80%都是换桥就好了

网友:
没高手帮解决下吗...

网友:
内存供电 也应该测下的,然后才南北桥总线电压
电压都正常以后,查IO,IO后,查虚焊

网友:
内存供除了时除不定,有0.2V 0.4V  0.6V外其它都正常

网友:
给桥预热一下  让后上电试试 温度不要太高
8、90%的都是桥吧

网友:
像那种总线电压不正常 内存时钟不定的 你感觉是那里啊?
如果说别的地都正常的话  我第一感觉是桥! 具体得查一下!

网友:
我手头上没有754的CPU可以试啊,感觉真U没问题的话应该是桥的问题,试着用手压桥也一样没用,应该不是虚焊

网友:
2# 我会很乖滴 请问怎么压桥啊 ??

网友:
桥供电 内存供电查了没  如果这都是好的 查时钟  最后查复位本身 OK

网友:
这种单桥的主板大都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