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 E210882 bios(急)

楼主(2010-04-14):
求DELL E210882 bios,在维修经验上发布的那个不能用,急求一个能用的BIOS!

网友:
拍个主板图片出来才知道你要的什么BIOS。

E210882不是型号。拍好照后记得短消息通知我一下来看这个贴

网友:
3楼就是这块主板的图片,麻烦各位帮忙找下

网友:
图片无效。

网友:
再说。DELL的板很少有BIOS坏的。你的板估计不是BIOS问题!

网友:
问题应该是BIOS问题,因为我刷过在“急需DELL E210882 BIOS”这篇帖子里的BIOS,跑码都不一样了,原来的跑码是跑到01就不动了!

网友:
你的板如果是DELL 845的BIOS 我没有。遗憾。让你失望了
如果是865,你可以试下这个:记得核对CPU供电芯片是ADP3168,其他芯片的型号也要对上 ,。

DELL 3168 47M172 E210882 D865VP A00 49LF004B.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