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4S主板跑75码,高手进来帮忙看看~

楼主(2010-04-14):
昂达NF4S主板 开机诊断卡显示44 然后慢慢的爬到75 显示器能点亮 显示到开机昂达主板那个欢迎界面就不动了 有时候能进BIOS,但大多数进不去, (进去后F10保存设置 退出来又卡到那个欢迎界面不动了)显卡 /插槽 没问题 内存也换了 CMOS也清了 各位高手帮帮忙 看看怎么搞! 谢谢~~~~~~~~~~~~

网友:
NF 多是桥的故障 ,压下桥试试再说

网友:
要不就是IDE的接口问题。。。。。

网友:
测不到硬盘

网友:
发现原因了~光驱接了个并口转串口的转换卡 这东西故障 拔下来就好了 太恶心了~

网友:
跟我那块845的板子一样,跑码75,不上光驱,硬盘,跑码又正常,上了光驱,发现按不出盘,开机发现检测IDE硬件时,光驱灯也不亮,不知道是什么毛病

网友:
NF系列主板多为桥虚焊。。。其次I/O、BIOS...等等。。。。

网友:
很郁闷的故障 哦  加焊下桥吧

网友:
80%是巧桥了

网友:
兼容性问题

网友:
IDE问题。加焊桥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