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显示屏LP141WX3适合哪些机器?

楼主(2010-04-14):
现在手上有块LP141WX3(TL)(N1)的显示屏,望哪位高手告诉我可以用在什么机器上。

网友:
20针还是30片,?只要接口和屏大小相同基本上都可以.

网友:
是啊   应该是通用的啊。。

网友:
30PIN的接口,而且有高压板的线接口。
在此请教一下,这些显示屏大多可以共用的吗?比方说我说的LP141WX3的屏,我在网上搜索,只有神舟一个品牌的资料。如果其他的品牌的机器也是30PIN的脚,14.1的屏,带高压板。是否就可以用??
先谢了~

网友:
LP141WX1  LP141WX1基本上是141宽屏的机子都可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