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内存插槽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0-04-14):
V星865G主板,4条内存插槽1、2槽不能用,3、4槽插单条内存可以用!但3、4槽都插上内存的话问题也跟1、2槽一样,不能显示!(注内存两条是一样的,内存都是好的)请教这是什么问题?

主板绿色两条不能用,紫色插1条内存能用插2条内存不能用!

网友:
用洗板水洗衣一下或刷BIOS

网友:
那应该不是硬件问题,是接触不好吧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的,但一般都是只要多插几次就OK了的

网友:
1先清下BIOS.
2量内存电压,若电压不够,查内存供电的场管。
3电压都正常,那就有可能北桥脱焊了!或V星专用控制芯片坏了!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从U那面起,将1,3槽算一组,2,4槽算一组,试一下,看能否行。

网友:
给BISO放电,不行再用阻值卡测下供电时钟,DB阻值试试,。再内存一条一条的加上去开机试,从1-4

网友:
应该是双通道的,只能插对条,1,3一组,2,4一组。如果1,2坏,那只能上单条了吧。要么你就修修1,2条。
插内存只能是1,3  或2,4。也可以全部插满。呵呵。

网友:
V星专用控制芯片在那里呀!1、2槽都不能用,主板检测卡显示d4b0代码。当3、4槽同时插两条内存也是显示d4b0,如果3、4槽插上一条内存的话主板检测卡显示1312代码,能显示能进系统!

网友:
还有主板检测卡跑到d4b0代码时,然后再重新跑码,跑到d4b0如此重复!有时还会自动关机然后过几秒又自己动开机! 请高手指导一下小弟,小弟还是个新手! 现在主板只可以用一条内存了!

网友:
BIOS设置里应该有单通双通的选项吧 是不是把双通道关了就能好用呢

网友:
谢谢各位,我刷了BIOS就好了!

网友:
学到东西了

网友:
请问下楼主是用编程器刷的还是就用软件刷的呢???

网友:
我是用软件刷的1 14# 来学修主板的

网友A:
切实有点不可思仪

网友:
楼主能不能发一个刷BIOS的软件。 谢谢!

网友:
我是用V星在线升级BIOS的软件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