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主时钟有1.72

楼主(2010-04-14):
请问478主板测得CPU 复位电压有跳变,测得的电压正常应该是0.4 ,在侧的晶振和晶振电容都正常 。请问应该怎么修 ?

网友:
你是在哪里测呀,到底是复位还是时钟

网友:
复位电压0。4伏我觉得低了点了。

网友:
复位电压0。4伏我觉得低了点了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6074-1-1.html

网友:
他说的应该不是复位只有0.4.应该是说RTC有 1.72V的电压,但正常应该是0.4V
(正常应该是0.3v-1.6v我记忆中...)

先不管电压,先量一下有没有起振.
可不可以触发?

网友:
CPU复位本来就在0.3-0.4左右,你是说的那个地方电压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