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L195WD电源板到驱动板的电压

楼主(2010-04-14):
一联想L195WD19液晶电源板坏,找了个其他型号替代的,都是群康代工的。其到驱动板的供电都是8根线,现不清楚其电压排列顺序,不敢冒然试机,
有哪位清楚的大侠,麻烦告知在下,谢谢

网友:
地线先量出来!驱动板子到高压电源一体板子的线,你发现两根比其他的线细的肯定是信号线!

网友:
我说是板子上的走线,不是那8根连接线哦

网友:
万用表哪来当摆设?

网友:
维修要勤奋,别人告诉你方向,维修还得考自己

网友:
跑线路吧   查那八根线都是通到驱动板那里的   首先要有明确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