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65 775针主板 诊断卡00 测的CPU核心供电为0其他供电都正常 高手给个维修思路

楼主(2010-04-14):
技嘉965主板 上假负载测的其余供电都正常  CPU核心供电为0  本人是主板维修新手 希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给个维修思路  还有 内存核心供电低1.2V      主板没有复位

本人新手 发帖忘记拉       CPU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312  内存管理芯片暂时没查出来   内存旁边3个az324m-e1的芯片 不知道是不是内存供电芯片

网友:
 上真CPU看VCORE能不能出来.不能出来查PWM和MOS管.
先修CPU VCORE再修内存VCORE.

网友:
965的主板内存一般是pwm电路 az324应该是给其他的地方供电的

网友:
楼上的  先修CPU供电 在修内存供电 ·····  我一般是先修内存供电 在修CPU供电  但是如果实在修不起内存供电 我才会去考虑在修CPU供电  1.2V 应该电压偏低 这应该是问题

网友:
应当是内存电压低的原因。

网友:
按2楼的修法 一年都修不出来 1# 维修者

网友:
没错,一般来说要先修内存供电再修CPU供电的,因为内存电压不正常也会影响到没有VCORE输出的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了    但还是无CPU核心电压    测的电源管理芯片 对地有一脚短路

网友:
我也同意4#的说法,先修内存供电,再看南桥复位,最后查CPU供电,尤其是915以后的板子

网友:
上真U试一试

网友:
上真U  还是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