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N78C 开机2秒后关机又自动开机

楼主(2010-04-14):
昂达 N78C 开机2秒后关机又自动开机,反复这样,把BIOS拔出来就不会关机,刷过BIOS,没用,是不是BIOS芯片坏了?

网友:
查查内存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有没有把主板拆出来测,开关线有没有拔掉!我遇过开关短路会这样!
若不是就最小系统检测法,逐一排除!

网友:
检测道温度过高保护。估计是误测,我碰过一次。把BIOS备份出来。把里面的温度检测关了再刷回去就可以了

网友:
压下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