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系统时出现了个非常奇怪的问题,希望各位高手帮帮忙

楼主(2010-04-14):
我的朋友买了一台联想新的电脑,里面原配的系统是WIN7,但他说要换成VISTA,我就用DM帮他格式化硬盘分好区,然后装上GHOST版的VISTA,但是安装完后不能进系统,只显示了error loading os ,我以为是我格式化得不好,就再进PE里面格式和分区,然后再安装,不过还是出现error loading os ,正在我崩溃的时候,我朋友重新格式化分区,安装了GHOST版的XP,安装好后再装上刚才的GHOST版的VISTA就可以了。非常的神奇,我想来想去都想不明白是为什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请高手为我这个小白解答一下。。。。。。。。。。。。。。

网友:
系统盘有没有设置为活动的?

网友:
很显然分区后没设置C盘为启动区  造成能G进系统 却不能引导

网友:
   貌似还真的不知道是咋回事,装系统很多问题,特别是笔记本,………………

网友:
应该是C盘没有激活分区

网友:
回复2、3、5楼的  我不会激活C盘,想请问一下是怎么激活的,因为我平时装系统都好像没有做这一步啊,都是分区然后装GHOST版系统就可以了,不需要什么激活的.
普通的GHOST版系统应该都是自动激活的吗?

网友:
很多都不用,很少的分区软件分完区不行。要设置为活动分区就OK了

网友:
那么我想问一下楼上说要激活C盘的各位
如果真的是第1次安装VISTA的时候因为没有激活C盘所以进不了系统,但是第2次我朋友安装XP的时候也没有激活C盘也可以,然后再直接安装VISTA又可以啊。究竟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小弟我比较多疑问 请多多原谅)

网友:
进WinPE里用分区医生重新激活分区,重启后再装系统

网友:
笔记本 换装 系统,最好是 重新 分区,首先要 解决 隐藏的恢复分区。

网友:
我非常地感谢楼上的各位为我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但是在下要的不是解决方法(因为已经神奇般的解决了),我要的是为什么会出现以上的原因和为什么我朋友的解决办法可行的原因。

网友:
我和楼上的意见一样,激活C分区

网友(2010-05-14):
PQ中设置C盘为作用就行了吧

网友:
用装XP的光盘 它会自动给你激活分区 在装VIST就不用激活啦

网友:
不是很熟悉的话 还是不要低格 用PQ 就好了

网友:
哈哈     是用pq8.05分的区?       将C盘设为作用!!!!!!

网友:
楼上的几位啊,DM分区是不需要激活C盘的,因为是自动的了。

网友:
DM 好象是不需要激活C盘的吧   我用DM都没激活过C盘
倒是PQ要把C盘作用啊

网友:
问题就这样解决了?顶

网友:
格式问题,dm分完是fat32的,vista不好用的~然后放个ghost的xp  c盘就是ntfs格式~然后vista就可以顺利释放了~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
C盘做一下引导分区~!

网友:
用PD也可以的!~...选中分区..右击...然后在倒数第二个选项..选它做活动盘.

网友:
bootice重写mbr

网友:
组装机的话,一部分机型GHOST系统是需要手动激活。并不是搜有的都是自动激活的,特别G31以前得主板,笔记本估计也是差不多吧

网友:
不要用什么DM分,你那个肯定是分区没分好

网友(2010-06-15):
楼上几个说的对 楼主用的是DM DM根本不用设置活动 只有PQ才要  个人认为很多问题是光盘里驱动和电脑硬件不兼容。很多时候是这样的。

网友:
哎,杯具啊!

网友:
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 活动分区没有设置 用diskgen 软件设置 这个软件 用好diskgen是解决这类问题的法宝 希望朋友 还是用一下的好

网友:
安装版xp能够激活分区

网友:
pq分区要手动设定积活分区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联想笔记本用PQ分区,装XP和WIN7双系统,C未设成活动。搞了好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