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5580 series经常自动关机或重启,请教高手,一般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10-04-14):
ACER Aspire 5580 series经常自动关机或重启,请教高手,一般是哪里出了问题?首先查哪个部分呢?

网友:
问得太笼统了,你可以进系统用软件看看CPU,显卡两个发热大户的温度。自动关机或重启有没有规律。

网友:
嗯,明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