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进水点不亮

楼主(2010-04-14):
一T61的板子,进水点不亮,无待机电流,各电感对地阻抗正常,但是感觉插电源的瞬间是产生3M5M的,3M电感对地0.388,5M的电感对地0.236,但是分别断开EC后面的R405和R866,3V和5V的输出都是正常的,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哎?

网友:
应该是后面有某组电压短路造成保护了,你把电压调低点,直接跳过18V的开关管给主板供电看下,看电流是不是很大,大的话就摸摸哪里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