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内盘在这的线圈有何作用

楼主(2010-04-14):
这个线圈盘在那做什么作用的,我把它取掉一端于是Y轴位移失灵,非要焊上才行

你看我的示波器跟我闹矛盾了,示波器扫描基线是弯曲 的,我做了如下操作能说明什么
1,X,Y轴输入端选择接地,调节Y轴位移调到上部,基线是直的,调到下部就弯曲了,无论在哪个频率范围都如此------能否说明电路是好的
2.调在XY轴输入方式,即只显一个亮点的情况下,再调X,Y轴位移,亮点在下部水平移动的轨迹也是弯曲的,--------这能否说明示波器电路是好的
3,我把示波器内的X+,X-(水平扫描控制的电极)对调焊接,弯曲的波形并没左右颠倒-------------这能否说明是示波管坏
4,听有的人说是磁化了引起的,于是我特地给套上消磁线圈,消磁波形闪几下后还是弯曲 的------------

网友:
晕啊怎没人鸟我

网友:
这个线圈大概叫延迟补偿线,是设计来对信号在XY轴放大器延时不同来进行补偿的。也有没有这个线圈,而用另外的器件进行补偿的。

网友:
一般示波器内的放大器都是直流放大器,估计是Y轴放大器存在零点漂移吧,,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电源滤波电容有问题

网友:
不是电源问题,我把Y+,Y-(Y轴扫描电极)取掉,再通电显示在底部波形还是弯曲的,悲哀啊,示波管挂了,这样证明示波管坏了的方法是正确的吧,坛子里谁有旧坏示波器,只要示波管好的和我的一样的,我都要啊,有的和我联系一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照你这样说,示波管可能真的坏了。你可以把它拿下来,用手指弹弹偏转板管颈部,如果是内部什么杂物,轻微开路,短路,或许能有改善,也未可知。

网友:
弹了也敲了一样,没变化好不了,想法子找二手的示波管代换,谢谢楼上大哥参与回复本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