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FF00

楼主(2010-04-14):
修主板时最怕的就是碰到不跑码的,特别是在供电时钟复位PG都正常的情况下!这两天拿了块修好的昂达945PLD,用刚入不久
的岩绮 SS-6122测了下BIOS的信号波形,见图:

这两个波形图是开机时瞬间的波形变化,数了下大概是三次,这说明主板已经正常运行跑码!
死活不跑码的机器上测到的波形图如下:

对于修主板,我也是菜鸟,我想问各位的是,像这种情况,CPU供电,时钟,复位,PG都正常,BIOS工作条件满足,刷过换过后,大家
接下该怎样修?

网友:
师傅不要潜水了,出来帮忙解答下嘛!

网友:
换io。打南北桥值吧

网友:
查主板上有哪里动过,重新检查~还有查一下有没有哪里断线~时钟是什么的?

网友:
如果主板的工作条件都具备还是不自检的话,要考虑桥虚焊,CPU座虚焊等。

网友:
个人觉得到这种状况修起来真的很难,我记得无边老师说过,在主板上的一些高速运行线路上有点点故障都会引起不自检!我修板修到这种程度,SB NB CPU座都换后还是不自检就当料板了,不知道大家会修到什么程度!

网友:
cpu  没工作

网友:
换IO------如果不是 cpu座子!
楼主买的这个示波器 估计用不了多久啊---你看看下面漏光。。。哎。。。

网友:
AMD主板在 内存条有问题时也不跑码的  是否查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