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 的电压和电流不正常

楼主(2010-04-14):
今天手里有一台T42的电脑,开机时屏发红,而且有时候暗屏,这应该就是灯管的问题,但是有一个问题想不明白,为什么在用万能电源供电的时候,一开机电压从16V跳到12V,而且电流一直在0.4安的位置,希望高手们能指点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暗屏
电脑

网友:
灯管漏电 你先拨掉屏线 用外置VGA看看

网友:
有道理,你外接看看

网友:
你那电源有问题吧,电压拉低的话可能你主板短路了,那个是灯管问题,换掉就好了

网友:
外接是正常的,也不会闪,本来的屏会闪,并且过个十分钟左右会出现暗屏了......

网友:
第51-57下不下来啊,太扫兴啊

网友:
是灯管的问题,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你在换一个外置电源试试我以前也碰到过查到最后事电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