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下这个可恶的小黑把

楼主(2010-04-14):
今天朋友拿台X31机器说是不通电,我接电源看一点反映也没有,拆开机器测试发现没有3 5V,于是换了个MAX1631,接电源电流待机0。02还是不加电,3 5V还是没出来,于是换掉爱坏的3V电容这下3 5V出来了,心想嘿好了,接键盘按开机键怎么没也反映,奇怪了难道别出还有问题啊,测量发现南桥晶体上一点电压都没有,用万用表一测发现对地阻值为0了,就干南桥,换完装上可以开机但不跑码,卡上显示C0,电压基本都正常,怀疑南桥没做好又加焊了下,还是一样,北桥和CPU都压过还是不跑
大家帮我研究下我现在该查那里

网友:
x31的3.3v待机的滤波电容爱坏,又学习到了,不过这个电容是什么问题呢?用表能测出来吗?

网友:
我估计是测不出来,因为我有两块板。我把3。3V对掉下这个板3 5V就出来了,那个板也可以用,真是搞不懂啊

网友:
你看一下内存及相关电路吧。。。。!!!!!

网友:
再换个南桥看看,我看还是南桥

网友:
我也怀疑南桥,我 换了个 可还是一样跑C0 压南桥也还是一样,我 想加悍下北桥在试下

网友:
内存槽搞了吗  测AD阻值看看

网友:
还没呢,我测下试试
看看在来告诉大家,谢谢各位高手的好心帮助

网友:
兄弟 你的那个1394的小板装了吗  那上时有码片的哦

网友:
1394装了也是一样的,我记得这机器不装码片的话跑代码的,跑多少我忘记了。南桥我后来又换了一片还是一样跑C0,北桥我加焊过,我刚测了下内存槽的地址和数据线正向500左右,反向160左右,PCI槽正向也在500左右,反向没测,我感觉是正常的反向就,没测,(我用的是数字表测的),奇怪是真是搞不懂了我想刷BIOS试下

网友:
可恨的小黑终于被我给制服了, 嘿嘿,BIOS程序坏了。写了期待以久的码码出来顺利跑到605C

网友:
哈哈,心理的那个高兴啊别提了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还是蛮明确的,C0刷BIOS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