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m checksum err?怎么办?

楼主(2010-04-14):
一客户主机,开机后显示黄色的rom checksum err,换了硬盘能好,可以确定是硬盘问题吗。如果是,请问怎么处理?
硬盘

网友:
一般有几个情况:
1.时间/日期;
2.键盘/鼠标;
3.其它外设
应该与硬盘没大的关系

网友:
你先设置好bios再试试

网友:
CMOS设置问题吧。

网友:
重写bios,或换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