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 jwc61m-c2 内存报错,已修好

楼主(2010-04-14):
开机10来分钟蓝屏(0x0000000a、0x0000004e)。用R.S.T查内存 最下面一行左边报错。换新内存再查(换了4根1G、2G都换过)。报错位置一样。两个内存槽也一样。测内存AD数据、地址线对地阻止一样。时钟电压0.88-0.9,核心1.8V都没错。下面就怀疑主板问题。换新主板问题依旧。但蓝屏显示 未知磁盘错误  ,到这里难道是硬盘出问题了?换硬盘。问题依旧。到这问题很清楚,所有的东西都换成新的了,肯定是CPU问题,换CPU问题解决

网友:
考虑换个新插槽看一下

网友:
换个rt9173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