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5 HP500开机重启

楼主(2010-04-14):
HP500开机重启
今天接了个HP500笔记本,点下开关大概10多秒开机进系统自动反复重启,拆机发现开机开关高电平点0.23-4.3V徘徊,如图
D5第一脚0.23-4.3V徘徊,第二脚0.几到4.多徘徊,第三脚0.几到三伏多点徘徊,R55电阻一脚+3VALW稳定在3.3V左右。分析第三脚是开机低电平触发信号电压在高低不稳定状态就像正常的机器一直在不停的按开关,当然会重启。是谁拉低的呢?图中D33在实际电路中没有安装,理论来说能拉低第三脚除了开关SW2就是ON/OFF连接的芯片【如果芯片坏的话】,用万用表二极管档先测开关红笔点开关第一脚黑笔点地阻值无穷大
,反之600多欧
,按下开关0欧
正常啊
D5第三脚阻值也正常,会不会D5性能不良反向电流大把D5第二脚挑起还是老样。。。想起来以前修液晶显示器开关漏电用二极管当是量不出来的。于是把开关SW2换了个拆机的,现在D5三脚 不按开关SW2的时候不再会拉低了3点多V,D5二脚待机时候没电压了,不过之前有电压大概4V 左右还被开关拉的忽大忽小。还有点下开机瞬间开关SW2电压到18V,不过几秒就到3点多V了。装机测试已经不重启了。故障排除

可是有两点不太明白望高人指点

【1】
开机瞬间开关SW2电压到18V,哪来的18V里是开关有电感特性造成的么?

【2】
51ON#是什么信号为什么有时待机有电压有时没有?

网友:
不好意识005是我做维修记录的时候的序号发帖一块粘过来了    不知道怎么去掉

网友:
51on#作用就是在适配器和电池之间选择sw开关上拉电压,当适配器插入时3m 5m产生提供给sw上拉电压,拔掉适配器为节约电能损耗3m和5m停止工作,此时如果装有电池的话电池的电压便会作为触发开关的上拉电压,所以大多主板在开关电路会设有两个二极管,这样一来用电池的时候节约了功耗又不会引起不能触发。

网友:
电源开关重复按。但不按4秒。会不会重启?这个有待验证吧》》》

网友:
这个开关漏电在液晶显示器开关上的故障很常见的,故障现象也是五花八门。开关在这里相当于一个微小容量的电容了,经过D5的整流升压到开关(实际是电容)偶尔到18V,同时又因为开关漏电,本身形成的容量特性很小。所以电压变得非常不稳定。经常遇到某些电路中开关漏电引起电路产生振荡电压,很常见。

网友:
明白一点就是电源和电池切换有关系  51on#的作用回头接机器了再研究一下
电源开关重复按。但不按4秒。会不会重启?这个有待验证吧》》》  这个没验证,因为不知道这样做的意义

网友:
希望下次再表达清楚点,这样看会很累的!

网友:
问题解决的关键点就是开关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