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用的ESR METER

楼主(2010-04-14):
電容的好壞, 不是只量電容來判斷而已, ESR 值變大,超出當初的設計也會造成電路異常.
實際維修時常遇到電容外觀無異狀, 電容值也OK, 但這個電容是壞的, 因為ESR變大了..
這個ESR表, 利用一定的頻率 (100KHZ) 對待測對象進行ESR在線測量, 不需要拆下量, 很方便
是維修的利器, 尤其對隅合電容的在電路上判斷好壞, 準確度很高.

网友:
方便好用,貌似进口货,国内有卖吗?

网友:
我在美國的時候買的。。。

网友:
没有办法啦看来也很贵啦

网友:
只能测量电容吗?

网友:
实际就是一台低频电桥。

网友:
这个东东还是第一次见到,国内是没有这种表了,淘宝也找不到这东东,羡慕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