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EP-8HDA5IP主板小小经验(供参考)

楼主(2010-04-14):
经验虽小,不过很经赞。小弟还把图片拍下来,怕个位师傅不相信呢。可能是小弟学的少,之前也有过?也有可能吧,如果有别笑话小弟,因为小弟确实是第一次遇到!
问题是这样的,有个客户以前我给他升级过,这两天说显卡有问题了,因为还在保,我就把机器拿回来给他又换了一块显卡。主机有吱吱的响声,第一次我去的时候就感觉应该是电源的问题,不过当时没有换,这次拿回来,换过显卡后,给客户商量后,说换个电源再。换了一个问题出现了。他的电源吱吱声(应该是里面的电容爆了几个,用着没太大影响,就是吱吱响。狠闹心的),用着虽然响,不过没问题,可以正常点亮。都没问题,我换上我常用试机的电源换上后。代码跑到6D,显示器亮,可是就死到那里了,我就闹心死了。我想我的试机电源有问题??不可能吧。我又去拿了一个长城的(旧的),好用,试好的电源换上还是一样。郁闷了。!
后来各了一会,我又把我一个当时在一个名牌机上拆下的非常重的一个电源换上去。OK了。本来我还以为。好电源就是好电源吗??
后来才发现。并非我的长城电源和我试机电源的问题,是这个板的问题(应该是吧,个人认为)我一看我那点亮的电源,
那个12V的电源接口没接主板
。不过点亮了!。我又先后把我的长城、试机电源都上上去(
不插12V电源接口
),之前都是把12V接口插上去的。全部OK。全部没问题。问题解决。
PS:
疑问1:很明显,我想很多新手也要问,为什么不插12V接口OK呢?请BZ高手们解答下
疑问2:也是我现在矛盾的,客户的电源虽然吱吱想,不过插上12V也可以点亮的呀?如果说不插12V的话OK的话。那是不是他这个电源里面12V的供电那块出了问题了????
下面上图片:
跑C1的时候:
跑25的时候
亮机:
显卡

网友:
你是讲插P4小插头吗?

网友:
如果是插P4小插头而出现这样的现象的话,那应该是核心供电这一块有点问题啊,你原来那块没有P4小插头的吗?

网友:
就是P4那个小接口呀,哎,我浪费这么长时间写东西,竟然没人顶,也没人答我,哎。伤心了

网友:
我无法解释。不过很感谢楼主分享。也请楼主多发这样的经验贴。

网友:
我也无法理解,这是为什么,谢谢楼主的分享,,,,,学到了一点经验,,,

网友:
有的主板的P4只是个摆设的,CPU就用红5V供电的,即然不插上P4头能点亮那说明CPU不是用这P4头供电的,但插上就点不亮那应该是这个12V有连接到什么地方了,跑一下线路应该就能找出问题了,应该是很好找的

网友:
主板的问题了
CPU供电测试下上管是不是用12V的电压啊??
12V电压电路中存在问题,估计这样继续使用也不是个办法

网友:
跑一下线路看个究竟

网友:
很郁闷 真的无法解释 但是不上12V接口可以证明电源第10脚和P4接口12V在主板上是相连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上管短路的,拔开12V接口,原来是摆设!上管是5v的供电!

网友:
12V大概是辅助供电吧

网友:
学习了,估摸着这种问题也不需要解释吧,应该是人家板子这么设计的

网友:
特殊故障特殊解决,应该跑电路看看小4口连接到哪去了!

网友:
只能这样解释了,不过郁闷就郁闷到,插客户的电源,插12可以,不插也可以。用我的电源,插上却不行。不插倒可以。你说短路吧。或者不需要12V供电。只有5V供电的话。就是说客户那12V接口供电都没有供电吧?
找不出来解释就算了。可能是板子设计就是这样的吧,就一个小经验。供大家学习的。下次遇到了,别像我一样,一直插上12接口供电在试,那我估计你得换N个电源以后还不知道能不能解决此问题呢?(可能高手有自己的办法解决),客户机器已经拿走,走着应该没问题,昨晚送回去的。没听说有问题。
谢谢饼哥加分鼓励。有经验一定会和大家分享的。不过不要不理我就行拉

网友:
楼主说的这种现象我也遇见过,
大多是在845的早期主板上,我想12V4脚的是补充供电,
可能CPU的功耗低直接20PIN的12V就可以满足,所以不插也可以,
还有些早期的P4主板没有4PIN的插座,
我也只是妄想,可能不准确仅供参考,高手莫笑

网友:
P4主板不带4PIN插口我见多了。不过这种插4PIN出问题的还真不多见。并且客户的电源插4PIN还没问题。怪就怪在这里了。只供大家做为经验来用吧

网友:
不是板的事,应该是电源不同,也就是说电源的P4与P20有冲突.虽说电压相同,但不是同一整流输出.而老电源是同一整流输出.没有整流冲突.

网友:
有很多主板,那边的4口接口,不是独立的,他与主板上面的12V是相同的,可以直接用主板上面的12V,不过这样的话应该是比较老的主板了

网友:
假12VCPU主供电,用不到的话就不会设这个口,既然设了就是接4PIN口的,不过这个现象实在是费解

网友:
见过不少P4板不插4P头能用的,但插上倒不能用的没见过,呵呵

网友:
这个板子不用P4接口就能满足供电,看样子插上P4会引起电源供电不足,电源受努,所以会吱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