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30M求助

楼主(2010-04-14):
刚发回来的新板子。
不插适配器用电池不能开机没触发。
插适配器插电池还没有按开机键电流2.88,然后待机0.02有触发,电流1.0左右,看不到LOGO。
不插电池正常使用
求助
DELL

网友:
主板有短路吧

网友:
有些DELL适配器有问题也会不充电,先确定一下电池好坏,电池没问题的话,可以看看充电电路

网友:
在仔细观察下。我也怀疑是有短路

网友:
这个机子充电电路容易出问题,应该是MAX1909,先加焊一下试试,不行看看好像有个10欧的电池爱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