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IBM X 6 1 S 不开机 进水问题

楼主(2010-04-14):
不开机拆开看进水了 客户没说 我们是第三手待机0.04 COMS拔掉 自动会开机点亮COMS报错 键盘开机键坏的 我从板子上的键盘插座19#也开不了 键盘插座旁边有氧化几根线段了 是键盘线  都连好了  还是不开机  发现D11负极到键盘座线路不通断了 是断在洞中间 从这边连了条线到反面焊点 用镊子搭D11负极可以开机点亮 COMS时间设置好后重启 电流掉到0.60不动了等几秒就 喇叭 1-3-3-1这样叫   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模式 和正常模式启动下一步就蓝屏是7B 几秒后就重启还是0.59A 0.6A之间的电流几秒后又是喇叭1-3-3-1 这样叫  还有就是我查了应该没在有断线了 还有想问下大家D11负极有连键盘座的19#吗 我这板子没通 看图纸是连上的 连上了故障一样也是出上面的问题

网友:
在仔细观察一下,会有新的收获

网友:
兄弟们修出来了 但是 还有个问题  就是电池开不了机  电源可以开机  开机之后拔掉电源电池供电还是可以的 就是第一部要用电源开机  单用电池15V已经到公共级了   就是没带机3.3 5V  线路真找不出段线了 不知道那部识别电池的线路 请教高手 帮我看看图纸   1-3-3-1是内存槽问题 所以重起就报1-3-3-1  就差电池不开机的这部了   前几天有台ASUSZ99也是进水 把主供电芯片烧了 换了个 几根脚飞好线好了但是电池不开机跟上面说的问题一样的 没修好 跟客户说进水太严重了 修是修开机了 但是有电源先带动 电池才工作 客户最后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