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ATX-250SD故障求助

楼主(2010-04-14):
一台长城电源型号为ATX-250SD,疑因电压突然升高,导致保险烧断,一块双列直插七脚集成电路烧毁,顶部炸裂型号不明,百度了好久仍未有结果,请有修过或拥有此电源的兄弟施以援手,不胜感谢!
  另,如能提供清晰电路图者更好,谢谢!

网友:
应该是LM339

网友:
应该是DPIP-7封装的集成NCP1014AP065

网友:
有能提供确定型号的兄弟吗?感谢!

网友:
三楼的朋友,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查找过您所说的IC的资料,看来很像,不知您是否确定。

网友:
可以确定三楼说的绝对没错,如果实在买不到这IC,可以拿TNY267代换

网友:
谢谢六楼的朋友确认,这几天看能不能买到这俩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