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不触发怎么查故障

楼主(2010-04-14):
联想品牌机主板(ECS 661FX)按开机键不触发,开机键到主板的线量了没有问题,接的也对.后来强行用短跨线把20针电源接口的绿线和黑线短接后,通电能正常开机.估计是开机出发触发电路有问题,请教专家们该如何查找故障所在啊?

网友:
COMS电路要正常 南桥晶振要起震 开机按键要有电压 从开机按键查起 从绿线查起 这是思路 其他要靠哥们你自己了

网友:
sis芯片组主板。开机由南桥直接控制。不过这个不好查。最好能找到电路图

网友:
那你就去查触发点路啊

网友:
查一下 开机排阵的电压  然后弄个跑线路小刷子 从绿线 开始跑线路吧

网友:
这个主板 你说的强起可以开机不知道是 可以加电还是可以点亮啊
如果可以点亮一般是开机电路的问题  如果不亮  除了开机可能还有其他的问题

网友:
查触发点路

网友:
ECS661FX主板电路图

网友:
非常感谢以上各位朋友的指教,尤其是老刘维修免费提供的图纸!!!

网友:
楼主说的强制开机是能触发还是能正常点亮  如果是能正常点亮的话 可以考虑先换一个IO试试!

网友:
下个图查开机电路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