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 报0190: Critical low-battery error

楼主(2010-04-14):
今天同行拿了台IBM R400的机器过来,说是进了点水,自己把水分处理好了拿去维修站,给维修站的人发现说是进水的保不了 ,说要换板1000多啊,听了吓到,就送到我这里来修了,开价150接修
故障:机器开机报0190错误,自动断电,而且电池不能充电
维修过程:由于没有拍实物图,请大家多多包涵,但是我会通过图纸和文字和大家说我是怎么维修这台机器的。拆开机器没有看到明显的腐蚀地方,由于第一次维修这样故障,所以心里没什么底,从Critical low-battery error 我们可以知道是电量过低的意思,这下我们就心里有点底了。这下可以把维修范围缩小了,应该是充电部分的电路有问题。打开图纸(友情提示下:T61和R400的图纸可以互用).查找EXTPWR 找到U23的第24脚出来接D7,D7出来接EXTPWR,通电测量U23的24脚有0.03的低电平D7的一头有3.3的高电平,说明是正常的,继续查到 这里是和充电芯片MAX8765的11脚相连,量下电压也是3.3V,这下说明EXTPWR电路正常。修到这里时沉思了下,应该围绕MAX8765以及外围的电路开始维修,这是开始测量,发现问题了第10脚ACIN和第12脚DCIN没电压,这是明显的不正常啊,这时心里有点暗喜了 开始对10和12脚的外接电路细查,测量了R211.R210,R584,R227,D39都正常,通电测量发现D39的一侧DOCK-PWR20-F没电压,明显不对应该有20V的电压啊,开始追查DOCK-PWR20_F的来源, 发现和F5相连的DOCK-PWR20-F有20V的电压,看来是板上有断线了,于是从这里飞了根到D39的一头,到这里就维修结束了。
维修启发:对于没有修过0190报错的维修同行们,谈下我自己修了这种故障的看法,这类故障应该是充电芯片本身或者外围的电路有问题,导致芯片没发出信号去检测到电池,这里应该还有些信号我也不太懂,也没时间,所以没去分析,留着电路高手们去分析,写的不好的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指出来
作者:陈锋  QQ:410548481

网友:
有图可以发上来么,谢谢大哥,我有一台这机就是没修好!因为比较新找不到图

网友:
我以前也修过一台IBM的这样的报错,加焊一下充电芯片就好了

网友:
请问EXTPWR这个信号是起什么作用的呀?

网友:
说得不是很清楚,感觉云里雾里的。

还有DCIN不是12脚,是1脚。

我的问题就是:DCIN和ACIN是适配器电源的检测脚,为高电平说明有适配器供电,
然后会从28脚输出信号导通Q32拉低EXTPWR,是不是?
还有一个疑问就是U23的EXTPWR脚是通过3M上拉的,你测试说是低电平,是不是3M还没出来?
因为发出来就是让别人借鉴,但是也得让我们新手弄懂才是呀。
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单接电源时不开机吧??

网友:
我有一台,x61的机子,客户送来时,是重启挡内存,可以听到扬声器的报警声.我刷完bios后,就报.0187错.是不是也有可能是断线了啊.

网友:
希望有高手讲解下楼主提出来的几个信号

网友:
3M有出来  但是被extpwr拉低了  中间还有个电阻
extpwr是电源检测的
以修过H8坏掉的 出报错

网友:
说一下个人观点,需要说明是,这机我没有修过,所以观点有不当之处,请指教,更正。只时了解T40关于-EXTPWR的作用,所以觉得楼主关于-EXTPWR的说明是错误的。

正常应该是这样的:U42充电芯片检测到ACIN,DCIN有高电平后,从其自身的28PIN发出IINP信号导通Q32,拉低-EXTPWR为0V,这时充电芯片的11PIN(ACOK#)也为0V,表示AC接入已经OK。当VL正常产生后,使Q53导通,加上之前已经锁定为0V的-EXTPWR,便产生为0V的-EXTPWR PMH6,该信号输至PMH7的73PIN。表示外部AC已经接入,待机芯片处于等命状态。这是PMH7便输出M1_ON,M2_0N去开启待机芯片,产生VCC3M,VCC5M.

网友:
同意12#大哥的说法,我有地方写错了,由于没时间修好机子进行再次测EXTPWR,如果把12#的的观点加到我文章的后面大家应该你理解的更清楚了,给大家带来误区不好意思了,因为本人很好写文章,调理的思路不是很清晰,以后会慢慢再好的,接下来应该会陆续的写文章,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电池 充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