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Q7C3液晶显示器改通用高压条后出现轻微水波纹

楼主(2010-04-14):
一台方正Q7C3在测得后极没有高压输出及多处烧坏后,在保险前一电容脚(测得实际电压为15V)处接通用高压条,接好测试发现显示器有轻微水波纹。请教师傅了,本人准备换一高压条进行测试。

网友:
高压电路干扰屏电路了,,,注意电容的滤波的作用

网友:
VGA信号线方面也要注意查一下

网友:
二楼,通用高压条电压应该在12V-19V之间吧,应该能上呀,难道还要把给高压条的电压想办法降到12V吗?
我试着把高压条的12V电压从一监控电源12V上取,还是会出现细微纹波,所以想换一高压条试试,准备从基本购买,在淘宝上购买过几条,都不怎么耐用。

网友:
问题解决,是更换的高压条不太好,更换本基地的高压条,经测试一切工作正常。

网友:
建议接线接在滤波电容之后的电路上

网友:
有干扰呗。你的改线的时候一定有线经过了变压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