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S1024交换机的电源模块没有电压

楼主(2010-04-14):
华为S1024交换机的电源模块没有电压,
因为刚修好了一个辅助电路的ATX电源,有点暗爽。
发现这个交换机的电源模块为5V的电压输出,而且和ATX电源的组成类似。
初级有 保险管,EMI滤波电容,一个线圈的电感和变压器式的电感,和一个整流桥一个电阻,组成的输入电路。

然后下面略有不同,

1 这四个电阻和整流桥前的火线或零线相连,这个组合是串联还是并联?

2 这个电源模块和ATX电源的辅助电路结构差不多,次级部分由光耦,TL431 ,滤波电容,电感~只是有一个安在散热片上的,
和前面的开关管一样,只是上面的字符为  SIP2045 CT  7SJKKU PHL428  ,

3还有一个8脚的PWM芯片(自己猜的),1脚和2脚接在了光耦的接受端, 型号为 PHIL VC38438 B8F417
这个各脚定义如何检测啊~

变压器的初级,由一个开关管,一个8脚的PWM,和一个贴片的标注为Q1的三极管组合~

电路图正在绘制中,现在开关管K2545损坏,由于无法判断类型和针脚,一只 标注0.2欧1瓦的大电阻和一针脚串联,二极管档测通路。
K2545参数,用什么可以代替吗?

以上为今天的初步诊断~高手给分析下,能提示下维修思路吧。

网友:
这四个电阻可能是启动电阻,先并在串。

VC38438 可能是3843

K2545是MOS管

网友:
查查3843的7脚,如果没有超过8.4v,检查7脚的一个电容

网友:
楼主应该到网上搜一张KA3842的典型电路。仔细研究一下工作原理。。网上大把。
  吃透。这个电路。。再修你现在这个电源就易如反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