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通电机器会吱吱响 开机触发不响 掉电。

楼主(2010-04-14):
今天收到一IBM T43 插电源就听到机器 吱吱 响  开关按后不想 掉电,  估计是短路或者电源IC 不起震荡。拆机后 很快找到 5VM短路 。断开电感后 按照图纸 找到 是 Q17短路  拆下,手上没有料 看图纸是个 F7807 的复合管 在T20上找到一个 上去后通电不响了
高兴啊 ,立马装好 开机LOGO 画面后 掉电 在插电源吱吱响  拆开后 怀疑管子是不良的 又换了个  开机到LOGO 画面后 又是一样的 烧!
难道功率不够大 又换了个大的F7811  还是一样的 不过这次开机到了系统在掉电的 。怎么回事?  仔细看了图纸 第4脚控制脚的波形不对
测量到 与IC U41 的18PIN 短线了  原来是控制脚失去控制导致烧坏的 飞线后 开机OK 烤机OK 看来图纸学习很重要啦!

网友:
不错,值得学习,示波器好用吗?咱就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
我还没用过示波器呢

网友:
有示波器,结合图纸办事效率高很多嘿嘿

网友:
这要是没示波器就完了。。。

网友:
好的工具是成功的一半啊  可是我还不会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