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的桥是不是特容易坏

楼主(2010-04-14):
如题,接过的各种板中,发现DB的如果坏就是烧穿,以及明显的上电发烫,EB的南桥不知道如何确定,我碰到过的话多板感觉都像是它坏,尤其是和ITE8712F-A的IO同时使用的时候,经常是不触发,那位经验多给介绍介绍

网友:
感觉GB坏的很多,温度高

网友:
DBM的 也有很多 表面没任何现象的 至于EB的  你问过张师傅没  呵呵 好久不见了 还记得我吗

网友:
郁闷,今天又碰到EB的桥了,技嘉主板,EB南桥,8712系列IO 不上电,不触发,诊断卡无3。3灯亮,强加电,南桥烫,网卡芯片已经摘掉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技嘉的主板,南桥坏,待机时桥就烫手。

网友:
EB的桥确实容易出问题,我都换了N个EB的桥了。就是不知道换过桥的主板还能用多久。上天祈祷吧。

网友:
我遇到过好多,但没bga无法最终确认

网友:
遇到的好像没有db ,fb ,gb这种桥坏得多.也可能是修这种修的比较少.

网友:
eb 确实容易坏

网友:
EB的桥是有缺陷的,里面好像少保护电路,所以容易坏

网友:
听说只是某一批哦,!好像是少了什么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