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南桥芯片为何也能触发主板

楼主(2010-04-14):
接收一台T30 待机电流0。56 VCC3M 短路。检查为南桥3M处短路。
摘除南桥芯片,待机0。04正常 尝试无南桥开机 电流到0。09。
2。5V 1。5V均产生,疑问是无南桥芯片为何也能触发主板?

网友:
电流到0.09也叫触发?

网友:
有的机器没又南桥可以触发的 只是吧电压拉过去了而已我修过的是没南桥自动触发

网友:
不可能啊,

网友:
IBM的机器没南桥是不可能触发的, 没有南桥SLP信号如何抬高,所以没理由触发的。

网友:
这个一直不理解  但是可以触发  不止是T系列的 X系列的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