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漢FSP300-60THA, 底部6腳SMD零件是什麼?

楼主(2010-04-14):
這一顆是位於輔助電源下的6腳SMD零件. 請問它的規格是什麼?
請教各位老大~
如下照片:

以下是拆同型號好的照片

网友:
很像6脚的光偶

网友:
怎么烧成这样子了

网友:
怎么烧成这样子了
引用 网友A:

小弟覺得可能是灰塵累積在那. 加上使用者的環境比較潮溼. 導致短路燒燬

网友:
应该是控制IC,,,,具体楼主要看是在主板什么部位,,,分别与哪些元件相连

网友:
看它的位置,不像是光藕.

网友:
烧成那样了,也没多大维修价值了。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