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号为7377xe的宏基显示器的行幅缩小?

楼主(2010-04-14):
大家好:
我这里有一台型号为7377xe的宏基显示器,刚开始它的的行幅一会缩小,一会有正常
,现在行幅缩小后,就恢复不了正常,行逆程电容也换过了,TIP122,Q318也换过了,为了
防止有虚焊现象,把重要元件也都焊过了,但是还是不行,请问那位大哥能够给指点一下?多谢!
显示器

网友:
有没有电压数据,二次电源工作正常吗?

网友:
行幅度变大一般是行幅管坏了,变小一般是开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