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短路引起循环跑码维修一例

楼主(2010-04-14):
主板型号是斯巴达克的945gcm2s-a1-6h,从01-C3循环跑码,检查内存北桥各电压很稳定,打值也很正常,想刷BIOS,厂家网站打不开了,在捷波网站只找到有945gcm2s-a2-6h型号的,偶然发现网卡RTL8110发烫,打3.3SB阻值只有3,可电压却是正常的,接可调电源,电流达0.8-0.9左右,拆下网卡,再打值,仍只有13,再拆下网卡EPROM芯片,打值还是13,接可调电源,电流为0.14,正常了,重新上U加电跑码正常了。备份了个BIOS,准备上传到BIOS版

网友:
有时网卡短路还能把CPU 的内核电压拉低,上天就修到一块这样的板子

网友:
网卡被雷击后还不跑码,哈哈...昨天碰一个AM2的梅捷就是这样.直接下网卡就OK

网友:
ZL能说的具体点。。。。。。后半部分有点不明白

网友:
正常的话阻值应该是多少啊?还有电流法对修台式主板真的搞不清白啊!

网友:
台式主板吧???主板怎么接可调电源???

网友:
看样子去掉网卡芯片后,上独立网卡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