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rror code 0411 错误!

楼主(2010-04-14):
DELL 1420机器插电就开机,进系统蓝屏,自动重启,然后进入自检,报:
Error code 0411
Msg:Error code 2000-0411
Msg:Hardware detect error-touch pad not detected.
The given error code and message can be used by dell
Technical support to help diagnose the problem.
Do you want to continue testing?
Yes or No or Retry

网友:
重做系统和还原到以前备份的系统都一样是蓝屏,重启就要报0411错误

网友:
touch pad not detected
不是已经报出触摸板没检测到吗?查触摸板是否坏,连线是否好?

网友:
鼠标板报错,更换C壳。

网友:
但退出进系统触摸板都是可以正常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触摸板连线拔了,用外接鼠标

网友:
硬件检测错误触摸板未检出。给出的错误代码和消息可以使用戴尔的技术支持以帮助诊断问题。是否要继续测试?是或否或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