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00掉电

楼主(2010-04-14):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本来我平时不用电池,一天心血来潮 安上电池,接上适配器 就开机,当时是开机3秒就掉电了,拆开机器测量了下CPU电压 正常 就又安上内存测试了一会不掉电了,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不掉电,最近又开始频繁掉电,玩一会就掉电。求高手给个维修思路--检测流程 (单独用适配器 掉电 没用电池) 谢谢啦

网友:
是上电池开机掉电,还是光适配器呢。

网友:
光用适配器,不敢用电池了

网友:
高手 给个检测流程吧

网友:
冲电电路问题

网友:
单独用适配器不掉电吗 ?  单独用电池掉电吗  ?    DELL的掉电是因为有硬件自检不正常

网友:
愁啊   这种掉电 真难修  没规律  时不时就掉一次

网友:
DELL的掉电的问题,多数是充电电路的问题。看看充电芯片吧。

网友:
好的 谢谢 大家的回答  我检测下充电电路

网友:
我也怀疑是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加焊了 充电管理芯片 正在试机 现在发帖的就是这个笔记本 用了 一上午了 没掉电

网友:
楼上的  哎说来惭愧 还没买可调电源呢

网友:
我的是装上电池开机会闪一下。插上电就不闪,开机也没反映。不知道那里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