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技嘉K8EN上电后4秒掉电-之保护电路分析

楼主(2010-04-14):
今天听了饼哥讲解的一个保护电路的实例收获很多,以前模糊思路清晰了很多,课后在研究了一下觉得这个设计者设计得很巧妙很有意思,希望大家以后有这样的实例也发上来一起研究学习~
故障为:5VSB分压电阻坏了后面那个。8.2K变成了3.7K.呵呵分压后为1.55V 通电后低于5V分压的1.59V 所以4秒保护了
我的理解如下,如果分析得不对请指正,谢谢!!!

网友:
讲的很好,但不太实用,这条电路没碰到过坏的

网友:
研究的很深入哦。没碰到过呢,实际中。不知道哪次能见到一次体会一下。。。

网友:
板子故障是5VSB分压电阻坏了后面那个。8.2K变成了3.7K.呵呵分压后为1.55V 通电后低于5V分压的1.59V 所以4秒保护了

网友:
这下明白了~

网友:
一般电阻损坏被击穿的故障还好测些,直接打二极体值就行,但像老师分析的这种阻值变小的故障还真不好查.
没经验还真搞不定!

很可惜今晚的课我又没赶的上,明天的录像还真不知道下不下的了,这几课都说要提取码,破TX又开始发疯了~

不过你分析的最后一个我没看明白,开机排针被拉低应该是处于开机状态,置高后才是待机状态吧?这个Q286的作用是不是分析错了?

网友:
无文字分析估计看万年也看不懂.很有收获.

网友:
电阻变小还是十分罕见的~
大的电阻多半是电阻值变大或者开路。

网友:
一般电阻损坏被击穿的故障还好测些,直接打二极体值就行,但像老师分析的这种阻值变小的故障还真不好查.
没经验还真搞不定!

很可惜今晚的课我又没赶的上,明天的录像还真不知道下不下的了,这几课都说要提取码,破TX又 ...
引用 网友A:

开关针被拉低,相当于你一直用镊子夹着开关不放开,跟强制关机一样。

网友:
小彭分析的不错,不过我感觉有些地方不对:“同时CPU发过来的CPURST信号高电平加到Q287的基极,此时该三极管并没有导通”。这是个NPN的三极管,只要基极电压高于0.7V应该就会导通吧,此时三极管已经应该是导通了,但THERMTRP-CPU-L信号并不是低电平,我感觉这个信号应该是CPU温度过高后会变为低电平吧,所以会把LM393的反向输入端拉低,从而LM393 的7脚输出高电平,来关闭电脑,起到保护的作用。还有一个分压的问题不是太明白:LM393  5脚输入端的电压是如何算来的,是经过R1937 R1931分压来的吗?可是R1931并没有接地,请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
小彭分析的不错,不过我感觉有些地方不对:“同时CPU发过来的CPURST信号高电平加到Q287的基极,此时该三极管并没有导通”。这是个NPN的三极管,只要基极电压高于0.7V应该就会导通吧,此时三极管已经应该是导通了,但 ...
引用 网友B:

393没有输出  R1931 另一端没有电压   0V  相当于接地

网友:
小彭分析的不错,不过我感觉有些地方不对:“同时CPU发过来的CPURST信号高电平加到Q287的基极,此时该三极管并没有导通”。这是个NPN的三极管,只要基极电压高于0.7V应该就会导通吧,此时三极管已经应该是导通了,但 ...
引用 网友B:

Q287的基极虽然是高电平,但是此时的发射极被电阻R1942接VCC2.5V,发射极高于基极电压,所以该管截止。

ps:(除非Q287是发射极基地)基地是高电平时才导通。

网友:
我是修笔记本的  今天也到这里来学习一下  看来没白来一趟啊  学到了东西  电路好像跟笔记本的差不多呢

没修过台式机主板 看来以后要研究一下了

月饼大哥真厉害呢  笔记本里常见到他分析电路  台式机也行啊  佩服 佩服

网友:
不愧是精华文章,谢谢了哦,收藏一下

网友:
电阻损坏,一般都是阻值变大。 像楼主的实例几乎不会发生。 8。2K的电阻变为3。7K,这种情况极为少见。

请大家好好想想!

网友(2010-06-05):
觉得彭总分析的很好,没想到高手还能看出不对来,高手很多啊。。。。   当又复习了一下

网友:
我今天就遇到一张华硕的就是这样,不过我没修好,还没看到这故障,我还以为是CPU核心供电的问题,换了MOS和IC不行,就给回客户了

网友:
我这里也有片主板  开机4秒 就断电 开机4秒正常跑马 25  26 然后就断电了 但是找不到你说的 地方

网友:
好像没有电阻坏了以后阻值会变小的吧,你应该是在工厂里修板吧,可能是电阻错料了吧!!

网友:
电阻变小 没碰见过哦!

网友:
这种真叫百年难得一遇

网友:
我估计有些人修一辈子都不会遇上的。

网友(2011-03-07):
电阻变小的也有  但主板上的电阻很难遇到 除非2个焊点之间腐蚀了   以前电视机上的那个很白色 大而长的电阻有可能变小 那是因为外面的那层烧碳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