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C268声卡无声求助

楼主(2010-04-14):
今修板载声卡ALC268无声。各位高手老师有修这个声卡的经验吗?现象:喇叭完好。输出无声,因不了解各脚的定义。遇到了瓶颈。望高手老师指引。手上有个880的料板。是否可以代换。请指教、不胜感激

谢谢月饼老师帮助。
补充一下。声卡可以认到。各个版本驱动都安装过。驱动起来没有问题

网友:
不能代吧。

声卡查下供电5V 3.3V
还有就是声卡周边的电容2.5V
如果都有。看下声卡驱动能否认到。认不到就可能芯片本身或者南桥。
认到就是芯片本身或者输出电路有问题。
一般都是35 36 输出。我没查资料。呵呵

网友:
声卡跳线帽。有没有跳上?

网友:
直接换声卡芯片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东芝M609也是这声卡问题,认不到声卡,一会小做一下南桥...

网友:
楼主没说清,是不认声卡装不上驱动还是根本找不到硬件?或者有声卡有驱动就是没声音?

网友:
换芯片,修好多个了

网友:
ALC的  883=662=660   我就知道这3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