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引起开机自动保护掉电

楼主(2010-04-14):
今天一个客户拿来一主机,刚开始以为电源问题,最后才找到是硬盘的问题。

拆出来时闻到一股焦味,中间裂开了,测已经击穿了。。

像个二极管,,从坏盘上找到了一个换上去,,修复此盘。。

网友:
断开不换也可以用,是个电容

网友:
这种情况我碰到过,硬盘故障,开不起机来,拔掉硬盘就开机了,硬盘引起电源保护

网友:
应该是12V地稳压二极管!

网友:
是个TVS管。

网友:
能开机的电脑有问题,首先使用的就是最小系统法,再一个个试,这样比较快一点

网友:
像是一个过压保护二极管,一般的硬盘12v上都有

网友:
过压保护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