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K8主板跑码26不动,无显示

楼主(2010-04-14):
今天接到一致铭754主板,开机正常但无显示,测试卡跑码到26后不动。
解决办法:断电,清空BIOS,开机正常显示

网友: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下次遇到试下。谢谢

网友:
本来26 不动就只有这几招。要么清CMOS.刷BIOS.要么拆网卡。声卡等。。。也有因为诊断卡问题引起或者显卡问题引起的

网友:
我还有几块板子就是这样的问题,,,一直怀疑是BLOS的问题,,没有编程器刷,,,

网友:
没有见过这故障

网友:
刷BIOS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虽然修好了,但楼主研究没有到底是什么问题在成的

网友:
刷BIOS  也可能是桥的问题 档显卡  至于月饼老师说拆网卡 声卡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可以讲解一下吗

网友:
测试卡跑26不过,先清CMOS试试,不过拆网卡声卡,把测试卡拿下来试试,再不行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