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1掉电不亮维修

楼主(2010-04-14):
接同行HP541独立显卡本本。加电0.2左右后掉电重启,测量无CPU供电。因为没找到图纸,从论坛找到一类似图纸(感谢原帖作者图纸以及思路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79996&highlight=6520)。在加电情况下测无PWR_GOOD_3,此信号在v1.25s_pg v1.5s_pg v1.8_pg vccp_pg slp_se#3r 等信号都正常才能正常输出。加电时测量无1.25 1.5 1.8。测51124供电信号都正常。更换51124后亮机,测机ok,至此修复

网友:
PWR_GOOD_3是由EC发出,还是南桥发出啊?请教LZ

网友:
你测下供电呀,不是每个本本都有图的

网友:
回3楼,此机是有8脚芯片939发出,前面字母忘了

网友:
好好测一下供电啊

网友:
学习了 楼主的意思是CPU PG信号是最后才出来的 大概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