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s32 新进展 能亮屏 白屏

楼主(2010-04-14):
如题,从不触发到触发没复位,现在能白屏了,但 8脚的BIOS 的1脚片选还是高电平,晕,屏的排线左往右数第5根跟主板的屏接口没一个通的,对应如下.左边是接屏的线,右边是接板的线.
1-地  2,3-1,2     4-6   5-地   6-9   7-8   8-14  9-15   10-地   11-17   12-18   13-地    14-20  15-21  16-地  17-23   18-24
19,20-地
    摄像头 (左摄像头-右主板接口)                              高压条(   右主板接口)
1,2-地    3-27  4-28  5-29                           1-5,4,3      2-12   3-11    4-地
另:主板接口的7   10   13   16  19   22   25  26   30都是接地的.
这样一统计主板上的所有脚在接屏的接口上都有对应的脚  ,难道接屏的接口上的  5 脚是NC脚  应该不可能吧!!!
期望高手指点下,这是屏线的问题还是BIOS的问题还是北桥的问题(北桥是965集显),

网友:
量着BIOS的片选触发,发现它跳变了 2 到3次,应该是有读BIOS了,我还以为CS要一直为低电平才行,现在就是屏线第5PIN了,不过上网搜了下LVDS的接口,猜它第5PIN可能真 的是NC脚.
这是我搜到的LVDS接口的介绍,应该对这方面不懂的有不少帮助吧!!
http://www.dzsc.com/data/html/2009-6-16/76921.html
(另我的这个LVDS是20PIN的,3组数据一组时钟,有EEID电路,不过图纸没标出EEID的供电但1脚是地 2,3是LCD3V,  4脚接的是另一个叫+3V的,猜这个可能是就EEID供电了,我是对上面那个连接中的表4猜的,因为前18PIN完全一样(当然除了5 PIN).
    唉,外显不显真是麻烦,现在都是猜的,如果屏线没问题,BIOS按开机时序应该是有读才能亮的,那现在就只有北桥了????

网友:
继续, 我现在拆屏修了,,,量了下发现LCD3V过保险只有0.1V了,我跑我跑,发现短路,对地只有40殴,我拆我拆,拆掉保险量下正常能通呀,然后把2个电容拆下,量也会充电,奶奶的,发狠把芯片
AUO
0730-6R
9GP0Q
拆下来,不短了.但这芯片那个是型号,好像在没的买,我晕晕晕,修这么久没芯片换白忙活了吗...!!!

网友:
有卖的,你淘宝找一下,有个四川的卖家有很多碎屏!叫他帮你找一个一样的。零售好象十五块一个碎屏。

网友:
找了下没找到,华强哪里有的买,等淘宝至少又要2天,太久了,都修了3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