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36针液晶屏

楼主(2010-04-15):
有谁知道双36针液晶屏是属于什么接口?接口定义是什么?如:A170E2-E03、A190E2-H01、A190E2-H02、A201E2-H-X、A220Z1-H01、TPM190A1、M190A1-PS1、A190A2-A02-H-X

网友:
怎么没人回付,自己顶起

网友:
奇美做的屏,rsds接口的,恶心人

网友:
应该是模拟屏,不是LVDS屏.......!!!!!

网友:
我的是花屏,怎么在屏的电源IC(8761E    TG713)旁只测到13V供电,   VGH:25V   ,
VGL:6.8V ,还有一组4.5V(??),。好象少一组负电压,难道这种屏不需要负电压?你的呢?

网友:
具体属于什么类别的接口,目前也没有标准说法,只是大家都知道,这几种屏是奇美的液晶屏,目前都是需要原装驱动板,没有通用板可以改.另外.你提到的以上几个屏,A170E2,不是36+36的,是45+45.  19 22规格的奇美屏,才是36+36~~~~~~~~~~~~~

A170E2:双45结构
A170E3:双36结构

目前这类原装板市场都有全新,价格也不算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