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光灯问题!求正解!详细些!郁闷中!

楼主(2010-04-15):
小弟有佳能 750遇到问题:在开启闪光的情况下,不能拍照,按下快门没反应,屏幕闪光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就是不能拍照。但关闭闪光就可以拍照了。相机的其他功能完好。对焦辅助光也好用,就是不能开闪光。求高手指点。谢了!!
我把手头的佳能 700也拆了 想看看闪光灯究竟啥样 还被电了一下 结果 原样把它们装上 这台700的闪光灯也不能用了,两台现象一样一样的 真是郁闷中!................................
现在两台都拆开 躺着哪............................................................

网友:
闪光灯有一个充电完成反馈信号到主板,可能原因闪光灯无供电或电路坏

网友:
自己再顶一顶 高手再看一看 出手呀!

网友:
是佳能A750 还是Ichinafix750??因为电路不一样,我要明确型号才好说/。//

网友:
小弟有佳能 750遇到问题:在开启闪光的情况下,不能拍照,按下快门没反应,屏幕闪光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就是不能拍照。但关闭闪光就可以拍照了。相机的其他功能完好。对焦辅助光也好用,就是不能开闪光。求高手指点。 ...
引用 网友A:

不管什么型号,大概原理如下:

例如在强制闪光状态下,半按下拍摄键(也是快门键),主板发出给电容充电的信号,电容进行充电,充满后发出待命信号给CPU。这时候全按下拍摄键,闪光灯闪光,快门关闭再打开。CCD进行光电转换,图象存到内置存储器,至此,拍照完成。

假如在自动闪光状态下,半按下拍摄键。CCD进行测光,然后发出信息给CPU确认是否要闪光再决定是否要充电。其余流程同上。

照你所说,闪光指示灯闪烁。CPU已经发出信息给电容充电,关键是,电容是否充电?是否充满?充满后是否反馈待命信号给CPU?这几点很关键,也很重要。

你可以用表测电容两端是否有电压。有多大的电压?是否满足闪光灯电压(一般250V-300V)?是否可以提示充满(充满后充电指示灯会停止闪烁)?  将电容的电放掉。再重新开机,是否可以再充满?从主板连到闪光板的线路是否正常?以上检查方法一步步检查。最后都不能检查出来故障所在或没有相关工具去测试。请交给当地维修站。如果能确定主板到闪光板之间的线路没有问题。也可以直接购买闪光板更换。。

完成/

网友:
先谢版主好哥们!试了再说!

网友:
最终维修结果如何,请跟贴描述,谢谢/

网友:
还在自己鼓捣中  经测量 按下快门时 电容两极无任何电压
关机后用万用表测量电容两极 可以充电和放电 然后又充电
(*^__^*) 嘻嘻……

网友:
???  什么回事???按下快门时电容两极无电压可以理解,不充电。。。关机后用万用表测量电容两极 可以充电和放电 然后又充电   这句话我就不好理解了,你就用万能表象测普通电容那样测?那只能测出来电容是否冲放啊,,你不是说被电了一下吗?那电容应该是有电啊,我被你搞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