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35.2 320G 怪问题

楼主(2010-04-15):
希捷 SV35.2 320G每次第一次开机总是找不到硬盘,要重启才能认到硬盘,就可以直接进系统,操作一切正常

网友:
把硬盘单独拿下来用MHDD测试一下,看不看是不是硬盘寻道时间过长。

网友:
是不是单碟320G的通病啊?升级固件就好了

网友:
Victoria 测试结果

网友:
第一次开机进BIOS看能不能认,认不到去检查电源和数据线!

BIOS设置保存得了吧

数据线换条试试!!

网友:
数据线和电源线根本不在考虑范围,客户机上就是这问题,换在自己的维修机上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跳线的事呀

网友:
我也遇过一个硬盘第一

网友:
按错了!我也遇过一个硬盘,第一次开机进系统几分钟后就蓝屏,重启后就一切正常.直接换板吧.

网友:
也许是主板的BIOS不支持、、、、、、

网友:
会不会是跳线的事呀
引用 网友A:

跳线在主盘上,即使是跳线错也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也许是主板的BIOS不支持、、、、、、
引用 网友B:

换过好几台机器都试过,不可能是主板不支持

网友:
这个硬盘是几代的?我怎么没见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