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V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0-04-15):
拿到主板不开机,量开机针上有3.3V电压,连IO8716F,IO上有跳变,绿线直连ASM8282G芯片,晶振有压差,可以起震,电池有2.9V电压,跳线正确,IO的75还是76连8282G的第五脚,忘记了,我用万用表量IO的时候可能短接了7576脚,主板开机了,我开始怀疑IO坏,于是在基地购买了IO换上,任然不能触发,8282G的供电正常,由于是新手,不知道怎么搞了,个人怀疑8282G坏点了,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还有个问题,IO上的颜色,我知道红色是供电,黑色是地线,请问,绿色和黄色是什么意思

网友:
绿色 VBAT  用来测量电池电压的吧  黄侧 vcch按PDF的英文翻译过来是 数码接地

网友:
测IT8282的5脚能不能正常拉低,如果可以的则换之,如不能再顺这个跑一下线路应该能找出故障所在

网友:
8282是华硕的开机芯片吧?

网友:
嗯 ,听说华硕有自己的开机芯片 ,好像比较难得判断的

网友:
ATX第14脚是不是直接跑到IT8282里去了啊!一般情况下个电压和晶振都正常的话都是那IC换了,那IC也很容易坏的,换个应该就可以

网友:
手头上有块K8V的板子也不能触发,不知道8282是怎么去判断它的好坏的?

网友:
我上次的原因是PCI_e 那块的问题。
你有没有这个机型的 图纸 可以帮你分析下,点位图更好。

网友:
请问SBPSON#是什么意思

网友:
黄色的VCCH是检测5VSB的

网友:
72脚是PG信号吧 72脚电压正常不

网友:
遇到点补亮 IO参与开机的  直接先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