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旭日420M的待机电流是多少啊?

楼主(2010-04-15):
请问修过此机的师傅们    旭日420M的待机电流是多少啊,还有在待机时系统供电有没有5V呢?  我的机器现在待机0.10A有3.3V没有5V正常吗? 还有弟兄们,就是系统供电的芯片的3/5V开关脚要是高电平芯片才能工作,但是这个电压要多少V才能工作呢1.7几伏可以吗?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正常0.02A,待机时有3.3V和5V.

网友:
一看待机电流就知道不对劲了,3.3V5V应该是同时有或是无的,LZ的维修技术有待加深哦!

网友:
4# 369275629 呵呵是哦,但是我也听说过在待机的时候有3伏没5伏的哦,但是确实一例也没遇到过。。所以有些迷忙``!嘿嘿`!

网友:
一看待机电流就知道不对劲了

网友:
你这个 机器 还是保护部分有问题!

网友:
一般电压正确,电流也没什么问题。